[其他ST产品]
keil软件仿真不能进main函数

楼主(2024-01-18):
keil 软件仿真,程序都进不了main()函数,老是跳进——System函数里,运行就提示没有不允许读写,main中设置断点也不行,,,求指教

网友A(2024-02-22):
确保你的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正确配置。这些文件负责初始化芯片并设置堆栈、堆等

网友B:
如果配置不正确,程序可能无法正确启动。

网友C:
确保向量表正确设置,包括 Reset 向量指向 main 函数入口

网友D:
保证片初始化代码正确。这包括时钟初始化、外设初始化等

网友E:
确保你的调试配置正确。这包括调试器设置、目标芯片设置等

网友F:
检查你的代码逻辑,确保没有在 main 函数之前就发生了错误,导致程序无法正常执行到 main 函数

网友G:
你试试正确好用的工程,看看能不能正确仿真之类的,试试

网友H:
感觉是你工程缺少了system_init()这函数呢

网友I:
一般来说,向量表设置不正确,程序可能无法正确跳转到 main 函数

网友J:
看看你的代码呗,可能是程序那里逻辑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