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y] JILNK调试时无法选择SW或JTAG怎么办

楼主(2024-01-18):
JILNK调试时无法选择SW或JTAG怎么办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iar还是keil工具啊

网友B:
默认的是因该就是jtag调试模式吧

网友C:
是否没装驱动,到设备管理器中看看有没有JLINK

网友D:
如果JTAG Device Chain栏提示出错了,连接失败就无法操作

网友E:
楼主首先要看一下设备管理器 是不是已经识别出来仿真器了呢

网友F:
连接Jlink调试器,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识别Jlink,若已识别,重启编译软件试试,若未识别,安装或更新对应版本的Jlink驱动,若未显示有设备插入,检查电脑USB接口是否可用,Jlink调试器是否可用

网友G(2024-02-22):
一般就是jlink坏了,才这样

网友H:
你是不是没正确连接jlink啊?

网友I:
检查目标设备的引脚连接和配置,确保与 JLINK 兼容

网友J:
目标板上的JTAG或SW接口与JLINK的连接是否无误

网友K:
更新JLINK驱动程序和软件试试

网友L:
确保已安装最新版本的 JLINK 驱动程序,并且驱动程序与调试工具兼容

网友M:
建议查看 JLINK 与目标设备正确连接,且连接线路正常

网友N:
提示啥啊?你的jlink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O:
检查目标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P:
看看界面呗,看看你说无法选择的界面?

网友Q:
有jlink的设备号么?有的话,你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R:
可能就是这个芯片不支持jlink烧录和调试吧

网友S:
直接查阅目标设备的文档,确认引脚连接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T:
更换连接线或尝试不同的连接端口。

网友U:
在JLINK的配置或设置菜单中,是否已经正确选择了SW或JTAG模式

网友V:
是不是正确连接了啊?连接上jlink了吗?

网友W:
看设备管理器里有你的东西吗

网友X:
如果驱动没有安装或者版本不匹配,可能会导致调试接口无法识别。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J-Link调试器是否被正确识别,如果未识别,尝试安装或更新J-Link驱动程序。

网友Y:
在一些开发板上,可能需要通过跳线或者按钮来选择调试模式(JTAG或SWD)

网友Z:
不是所有的微控制器都支持这两种调试方式。请查阅目标设备的datasheet,确认它是否支持SW或JTAG调试。

网友AA:
可能需要检查板上的BOOT0和BOOT1引脚设置,确保它们被正确配置为支持SWD或JTAG调试的模式。

网友AB:
更新J-Link固件。

网友AC:
可能需要检查你的STM32板上的SWD或JTAG接口是否损坏,或者尝试更换一条新的J-Link调试器。

网友AD:
一些老版本的J-Link可能不支持某些新型的ARM Cortex-M处理器。

网友AB:
重启Keil MDK软件可以解决一些配置或连接问题。

网友AE:
如果是使用SWD模式,通常需要连接SWDIO、SWCLK、VCC和GND四个引脚。请检查这些引脚是否连接正确,并且USB接口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F:
查阅目标板和JLink调试器的文档、论坛、技术支持等资源,以获取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

网友AG:
在JLink软件中,检查调试器的配置是否正确。例如,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设备型号、调试模式(SWD或JTAG)等。

网友AH:
有时候,重启可以解决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I:
如果在调试时出现"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的错误,可能是由于软件设置中启用了JTAG_SW_DISABLE选项。

网友AG:
有时,旧版本的软件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或bug。

网友AJ:
检查你的开发环境是否支持SW或JTAG调试

网友AK:
如果驱动程序有问题或者版本过旧,可能会导致调试器不被识别或者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L:
Directly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 target device to confirm whether the pin connections and configurations are correct

网友(2024-03-23):
如果USB接口有问题或者J-Link调试器出现故障,那么调试器可能无法被正常识别。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尝试更换USB接口或者检查J-Link调试器是否有明显的物理损坏。

网友AM:
检查SWDIO、SWCLK、GND和VCC等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AN:
查看JLINK和Keil MDK的官方文档,了解是否有关于此问题的说明或建议。

网友AO:
对于SW模式,需要使用正确的引脚连接,通常是PIN 1(VCC)、PIN 7(SDIO)、PIN 9(SCLK)和PIN 10(GND)。

网友AP:
一般这种问题与驱动有关系

网友AQ:
更换电缆或尝试不同的连接端口。

网友AR(2024-08-31):
设置正确的串口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