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mdk5如何在一个工程里调用另一个工程里的主函数

楼主(2024-01-18):
例如,阿波罗H743上有一个录音模块WM8978,配置了一个录音工程文件,里面有一个录音的程序,现在我写了一个音频处理程序,数据来源于WM8978采集的数据,现在的问题就是录音程序和我写的处理程序分属于两个工程里,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两个程序都用上?先进行WM8978音频数据采集,然后传出数据到处理程序里进行处理?
(使用的是keil mdk5进行的编程)

网友A(2024-02-22):
那根本实现不了吧

网友B:
你可以把另一个工程封装成库,估计是可

网友C:
没这么弄过啊,你这是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那就调用呗,把另一个工程做成子函数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E:
我觉得你可能不理解,工程和工程的调用是实现不了的哦

网友F:
一般就是合并,而不是工程引用工程

网友G:
将第二个小工程做成一个封装库lib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H:
属于两个工程就合并在一起不就好了么

网友I:
把录音程序移植出来就好了吧

网友J:
一般都是将另一个工程的功能摘出来,可能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