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帮忙分析下这条语句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

楼主(2024-01-18):
请帮忙分析下这条语句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define 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PERIPH) & 0xFFC00002) == 0x00) && ((PERIPH) != 0x00))                                //?????

网友A(2024-02-22):
这就是个宏定义吧,让这个PERIPH等于一个数值

网友B:
你这是那里的?是ST的时钟部分吗?

网友C:
这条语句看起来像是在使用宏定义或者预处理指令

网友D:
根据常见的命名规范,IS_RCC_APB2_PERIPH(PERIPH) 可能是一个宏定义,用于检查参数 PERIPH 是否属于 RCC_APB2 外设

网友E:
这是一种宏定义,这种宏定义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中,用于进行参数的有效性检查。

网友F:
看define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G:
就是给IS_RCC_APB2_PERIPH(PERIPH)赋值的喽

网友H:
我看好像也不难吧,主要是难在这个变量是干啥的

网友I:
你可以goto definition上好像可以看到这个语句都是做什么的

网友J:
直接全文搜索呗,能好点

网友K:
就是给这语句定义一个变量而已

网友L:
一般就是宏定义,定义变量之类的操作

网友M:
这是为了快速给这个函数赋值吧

网友N:
都是赋值的意思吧,直接给这个变量赋值而已

网友O:
这有啥分析的,直接运行,仿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