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MSP430可以用STM32( STM8 )替代吗 ?

楼主(2024-01-18):
请教:
MSP430可以用STM32( STM8 )替代吗 ?

谢谢!

网友A(2024-02-21):
必然可以啊,可以替换的

网友B:
其实MSP430有些方面还是比ST的稳定的

网友C:
我觉得替换可以的,现在ST的也很好用了

网友D:
你看主要是啥方面呗,性能替换完全可以

网友E:
STM8估计费劲一些吧,用STM32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建议是替代,因为MSP430的资料没有STM32的多

网友G:
当然可以了,直接替换就行的啊

网友H:
得看需求和生态,MSP的生态没有STM32的好吧

网友I:
程序要重新写的哦,所以这工作量是否可以接受呢

网友J:
两者的开发环境和库函数也有很大的不同啊

网友K:
应该没啥问题,但是MSP的稳定,ST可学不来的哦,看你侧重点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