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新增這一個檔案,用STM flash loader去燒code有什么個別意義?

楼主(2024-01-18):
Dear
目前我選用的target 是STM32F722RE 這一個MCU,但我看flash loader程式裡面的map檔,並沒有這一個MCU的
我的想法是新增這一個檔案,這樣就可以用flash loader去燒code,不知道有沒有人了解裡面的項目的個別意義
還是有人知道有哪一份文件有介紹

[Product]
Name=STM32F7_4x_5x_1024K
PID=0449
BID=1FF0EDBE
FlashSize=0400    ;;ADDR_FLASH_SIZE=FFFFFFFF;  TO BE DONE !!!!
PacketSize=80
ACKVAL=79
MAPNAME=Sectors
PagesPerSector=1
family = 6;

[Sector0]
Name=Sector0
Index=000
Address=08000000
Size=8000
Type=111
UFO=111
[Sector1]
Name=Sector1
Index=001
Address=08008000
Size=8000
Type=111
UFO=111
[Sector2]
Name=Sector2
Index=002
Address=08010000

多謝

网友A(2024-03-21):
你是想给这个MCU用jflash的方式烧录数据?

网友B:
你可以找关于这芯片的pack吧,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你要改这个好像没啥用,好像你需要找到这个芯片的flm才行

网友D:
建议直接找官网里的相关芯片的pack支持包就好了

网友E:
楼主使用的是jlink还是什么芯片烧录啊?

网友F:
你用串口烧录也是OK的啊,就不需要这么多繁琐的事情了

网友G:
我觉得烧录如果软件中没有这个芯片型号,可以自己添加的,但前提是自己有算法文件才行

网友H:
你不能通过修改map的方式实现烧录的

网友I:
我觉得可以使用串口ISP的方式烧录

网友J:
这个没有flm文件吗?keil的话添加flm就可以直接烧录的

网友K:
就是你想添加一下这个芯片的算法?

网友L:
可以用keil的pack吧,安装一个这个应该就行

网友M:
一般F7的就支持F722吧,你瞅瞅

网友N:
没玩过你的操作啊,一般不是安装pack或者对应的支持包就好了吗

网友O:
这个你可以找原来有的算法啊,就对比着自己改改,改成F722的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