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驱动ILI9320液晶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4-01-18):
int main(void)
{
SZ_STM32_SystickInit(1000000);
    SZ_STM32_LCDInit();
    LCD_Clear(LCD_COLOR_GREEN);
LCD_DrawChar(10, 100, &ASCII_Table[0]);
    while (1);
}
void LCD_DrawCha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const uint8_t *cpFontArray)
{
  u16 i=0;
  u16 j=0;
  uint32_t index = 0;
  for (i=0;i<48;i++)
  {
   for (j=0;j<8;j++)
      {
        if((cpFontArray[index*3]>> 7-j) & 0x01 == 0x01)
        {
            LCD_SetPoint(Xpos+i,Ypos+j,TextColor);
        }
        else
        {
             LCD_SetPoint(Xpos+i,Ypos+j,BackColor);
        }
   if((cpFontArray[index*3+1]>> 7-j) & 0x01 == 0x01)
        {
            LCD_SetPoint(Xpos+i,Ypos+j+8,TextColor);
        }
        else
        {
            LCD_SetPoint(Xpos+i,Ypos+j+8,BackColor);
        }
   if((cpFontArray[index*3+2]>> 7-j) & 0x01 == 0x01)
        {
            LCD_SetPoint(Xpos+i,Ypos+j+8*2,TextColor);
        }
        else
        {
            LCD_SetPoint(Xpos+i,Ypos+j+8*2,BackColor);
        }
//  Delay_ms(100);
   }
   index++;
}

}
unsigned char ASCII_Table[144] =              // ASCII
{
0x00,0x00,0x00,        // -1-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8,0x00,
0x00,0x18,0x00,
0x00,0x38,0x00,
0x07,0xF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38,0x00,
0x00,0x7C,0x00,
0x07,0xFF,0xC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
};

  这是一个关于ILI9320显示一个字符“1”的主要程序,不明白三个if语句中的判断条件是什么意思,求教各位

网友A(2024-02-21):
估计还是为了显示位置什么的吧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打点就是,看函数来说

网友C:
建议仿真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D:
你这个不是设置显示位置和文本颜色么

网友E:
这估计是取值的吧

网友F: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是一种算法,得配合手册来看

网友G:
应该是为了显示内容啥的吧,就是区分一下

网友H:
if不就是判断么,为了判断显示文字啥的么

网友I:
. 三个颜色?这是彩屏么?

网友J:
不知道,得仿真看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