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S232通信异常问题

楼主(2024-01-18):
在调试232串口通信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A设备向B设备每隔1秒钟发送AAA命令,从232接插件的RXD引脚接到串口调试助手上面去,从串口调试助手那边观察。调试助手显示:1S->AAA, 4S->AAA,6S->AAA,15S->AAA,明明是一秒一秒发送的!
      我觉得有可能电路板其他模块对他有干扰,把通往MAX232的TXD,RXD割断,把5V电源断开。相当于这块板子上只剩下一个接插件,飞出RXD到串口调试助手还是如上面那样的情况。
      结果用示波器查看RXD振荡了。

网友A(2024-02-21):
一般情况也不能这样啊,串口通讯还能慢?

网友B:
是不是你程序的问题,跟232没啥关系吧

网友C:
你的设备问题,不是232的问题

网友D:
你这A设备TTL发送的数据,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

网友E:
还是你设备的定时出了问题吧

网友F:
建议还是查查你的串口定时吧,比较有意义

网友G:
1秒这个时间,你咋计算的啊?

网友H:
我觉得还是你定时不准,1秒定时却跑偏了

网友I:
你说的是1秒一发,但实际真的不是哦

网友J:
232比较简单,它不会有什么延迟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