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数据接收后怎么判断什么时候再接

楼主(2024-01-18):
请问各位前辈,数据是要接收完一帧后并处理完再接收下一帧数据么? 这样感觉是否有些呆滞。
还是说要开一个大buf ,在接收完十几帧后再处理,处理完后再接收十几帧。
还是说要怎么样处理??

网友A(2024-02-21):
.你用协议的方式呗,收到接收成功的标记,再接

网友B:
你接收标记弄个就好了

网友C:
一般都是用DMA好像就行了

网友D:
你这接收数据就接收完成之后得处理啊,处理好之后再接下一包啊

网友E:
. 也不是呆滞,你得保证数据正确才行啊

网友F:
我觉得你的第一个方案就很可靠

网友G:
不要开大的buf,根本存不完

网友H:
你用啥方式接收数据啊?是串口还是啥?用中断估计就行

网友I:
可以考虑使用异步处理、多线程或并发处理等方式来优化数据处理流程

网友J:
这一般都是处理好之后再收第二帧数据

网友K:
得看你数据多大,要是很大,感觉用大的缓冲区也不太行

网友L:
这个要根据实际应用来确定,看你是否需要实时处理数据,时间上是否足够分配,时间不够是否需要添加DMA,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