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请问STM32的时钟可以动态配置吗?

楼主(2024-01-18):
请教各位大神,STM32的时钟是否可以动态配置?比如我开始是12M,中间某个时段是48M,然后又回到12M,可以做到吗?

网友A:
TM32的时钟系统非常强大且灵活,支持动态配置,使开发者能够根据实际需求在运行时动态地调整微控制器的时钟设置。

网友B(2024-02-21):
啥叫动态配置啊?就是时钟不定?

网友C:
是的,STM32微控制器的时钟可以在运行时进行动态配置

网友D:
STM32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具有灵活的时钟控制器,允许在运行时动态调整时钟频率、时钟源和时钟分频等参数

网友E:
可以通过修改时钟控制寄存器的设置来调整主时钟频率和外设时钟频率。

网友F:
可以在运行时切换主时钟源,例如从内部RC振荡器切换到外部晶体振荡器,或者从主振荡器切换到PLL

网友G:
可以动态调整时钟分频器的设置,以改变各个外设模块的时钟频率。

网友H:
还有个模式,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动态调整时钟频率和源,以实现功耗优化。

网友I:
一般来说,通过动态配置时钟,可以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灵活地调整时钟参数,以满足不同的性能和功耗需求

网友J: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动态时钟配置时,需要谨慎处理时钟切换和分频设置,以避免对系统稳定性和外设模块的影响

网友K:
一般也不需要动态配置啊,不都是配置标准的工作主频不就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