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在Smartcard模式下可以发送数据,但不能接收

楼主(2024-01-18):
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072C8。在Smartcard模式下可以发送数据,但不能接收,中断、查询都接收不到。我怀疑是设置上有问题,但找不到原因。我没有用固件库,是对寄存器进行直接设置的。哪位大侠在Smartcard模式下设置过,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24-02-18):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检查STM32F0的USART错误标志位,如帧错误(FE)、噪声(NE)、溢出(ORE)等,使用HAL_UART_GetError()函数来获取错误信息。

网友C:
检查你使用的STM32固件或HAL库是否是最新版本,有时候问题可能已在新版本中得到修复。

网友D:
Smartcard模式下,正确的时钟配置非常重要。确保晶体振荡器和时钟配置正确,以确保正确的波特率和时序

网友E:
确保Smartcard接口的GPIO引脚配置正确

网友F:
在接收数据时,需要正确配置接收中断。确保中断使能和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G:
Smartcard接口对于电气特性要求比较严格,包括电平、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序等

网友H:
检查软件实现是否正确,包括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流程、状态机的转换等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监视Smartcard接口的电气特性和通信过程,以便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J:
确实Smartcard没用过,不过这个与MCU用啥接口接入,你写个驱动不就好啦

网友K:
查阅STM32F0的参考手册和应用笔记,以获取关于Smartcard接口的详细信息和示例代码

网友L:
你找个代理商,要一份开发资料不就好啦

网友M:
是不是你的接收函数没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