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问stm32 f3外拓AD5313R如何配置和发数据?

楼主(2024-01-18):
这是我写的代码:
SPI3_DAC :static void SPI3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6);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СDA_SYN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SPI3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3 pins: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SPI3_MISO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SPI3_MOSI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alculateCRC(SPI3, ENABLE);
        SPI_Cmd(SPI3, ENABLE);

        SPI_I2S_ITConfig(SPI3, SPI_I2S_IT_TXE, ENABLE);
        SPI_SendData8(SPI3, 0X00);
}

利用中断发送数据:
u8 TxBuffer[3] = {0x21,0xff,0x30};

void SPI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Tx_Idx = 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if (SPI_I2S_GetITStatus(SPI3, SPI_I2S_IT_TXE) == SET)
  {
    SPI_SendData8(SPI3, TxBuffer[Tx_Idx++]);

      if (Tx_Idx ==2)
      {
        SPI_I2S_ITConfig(SPI3, SPI_I2S_IT_TXE, DISABLE);

                                Tx_Idx = 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
  }
}

求助 是为什么DAC_OUT无法输出电压。

网友A:
参考AD5313R的数据手册和STM32F3的参考手册

网友B:
这个真只能你自己对着手册来检查驱动代码了。
当然 前提是硬件线路没有问题。

网友C(2024-02-21):
确认用的接口是否正确,然后再看程序逻辑时序呗

网友D: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就好了,抓时序

网友E:
看看手册的时序图呗,再看看自己的硬件时序

网友F:
你硬件是否接的正确啊?

网友G:
这个不好弄,建议找原厂要一份驱动代码看看

网友H:
看程序没啥毛病,主要是看硬件是否时序正确

网友I:
你用的是硬件SPI,估计没啥问题吧

网友J:
你用SPI3的话,好像有些麻烦,能换成SPI1吗?也许会OK一些

网友K:
硬件SPI也不用考虑什么时序啥的,你这个还是看看写的指令之类的对不对吧

网友L:
AD5313R使用SPI兼容的接口来接收数据,从而调整其内部电阻器的抽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