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discovery板不能用ST-LINKV2下载程序

楼主(2024-01-18):
问题1:指示灯LD1红色两翼会自动熄灭

问题 2 :SWDIO右边的框里什麽都没有
编译没有问题,下载的时候是这样

网友A:
指示灯LD1红色两翼会自动熄灭可能是由于ST-LINK/V2与STM32F407discovery的电源兼容性问题导致的。

网友A:
SWDIO右边的框里什么都没有:可能是由于SWDIO线缆没有正确连接或者线缆本身有问题。

网友A:
编译没有问题,下载的时候是这样:检查连接的SWCLK和SWDIO线是否正确连接到了STM32F407discovery板的相应引脚上。

网友B(2024-02-21):
.不可能,必然可以支持STlink烧录的

网友C:
你是不是驱动没弄对啊

网友D:
一般你用keil,然后安装STlink的驱动,肯定可以烧录的

网友E:
我之前都烧录成功来着,肯定行啊

网友F:
你是不是有些跳冒乱动了?建议看看快速上手指南,就知道怎么使用了

网友G:
自动熄灭?是不是供电都不行啊?

网友H:
你这硬件板子不会是挂掉了吧

网友I:
建议直接更新一下STlink的驱动,然后看看硬件是否正常

网友J:
拍个照片吧,这样会更清晰一些

网友K:
是烧录的时候灯灭?那能不能烧录啊?或者读取到MC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