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问STM32F7的PC13引脚是无法用作普通GPIO吗?

楼主(2024-01-18):
STM32F7的PC13引脚是不是无法用作普通GPIO?手册上一直没找到配置成普通IO的说明,直接操作这个IO无输出!

网友A:
STM32F7的PC13引脚可以作为普通GPIO使用

网友A:
配置PC13引脚为输入模式,可以通过在右侧图中单击PC13引脚,在出现的选项选框中选择GPIO_Iutput选项,然后在System Core目录下单击GPIO选项,在GPIO子项中单击列表中的PC13,可查看到PC13的详细设置参数。
输入模式的选择,可在输入时选择上下拉的配置,分边对应的浮空,上拉,下拉的模式。

网友B(2024-02-21):
一般是可以做成普通IO使用的

网友C:
都能啊,但是一般都是做输入,好像好一些

网友D:
这是不是原来的RTC接口啊?

网友E:
必然能支持普通IO啊,这手册都有写的

网友F:
怎么做不了普通IO呢?能做的

网友G:
你这用cubemx配置一下就好了,非常OK

网友H:
你程序代码咋写的?来show一下,都能做成普通IO

网友I:
一般是不需要特殊配置的,如果不行,是需要关闭什么RTC或者低速外部晶振什么接口来着,我忘记了,不过一般是不用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