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定时器2的寄存器值全为0

楼主(2024-01-18):
型号为103系列,将PA0和PA1作为编码器的两个输入通道(定时器通道1和通道2), 配置代码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将GPIO_InitStruct中的参数按缺省值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60 * 4 -1;  //设定计数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2时钟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T_dts = T_ck_in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Polarity_BothEdge);//使用编码器模式3,上升下降都计数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中的内容缺省输入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将TIM_ICInitStructure中的指定参数初始化TIM2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TIM2的更新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运行更新中断
    //Reset counter
    TIM2->CNT = 0;

    TIM_Cmd(TIM2, ENABLE);   //启动TIM2定时器

结果是定时器2的寄存器值全为0,  定时器2也无法开启,  单独将定时器2作为普通定时器用则正常, 求帮忙找下原因啊

网友A:
检查是否在配置编码器之前开启了定时器2。

网友B:
可能是编码器接口配置问题

网友C:
有时,中断或事件线的配置可能会与编码器模式冲突。

网友D:
检查定时器2的配置寄存器是否在配置为编码器模式后被重新编程。如果有,这可能导致定时器无法启动或值归零。

网友E(2024-02-21):
无法开启的话,是不是你定时器配置错了

网友F:
有可能是有些芯片没有定时器2的,你得看看

网友G:
一般情况,这种应该用cubemx配置,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H:
话说,不是有例程的么,直接用例程搞多好啊

网友I:
看你配置应该没啥问题啊,咋不好使呢

网友J:
你说定时器没启动,你是仿真看的吗?

网友K:
直接用其他定时器试试呢?也许会OK

网友L:
那你用定时器1试试呗

网友M:
一般编码器的话不是用定时器1么?

网友N:
这个配置可能不对吧,定时器2本身就是普通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