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下载UM1653 即STM32针对SLC NAND的高级闪存驱动

楼主(2024-01-18):
ST提供的文档UM1653中有针对SLC NAND的高级闪存驱动,里面有文件系统FATFS还做了读写均衡和坏块管理,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到源码?

网友A(2024-02-21):
源码估计没有的吧,得自己生成

网友B:
感觉这种驱动得自己写才行,官方应该没有

网友C:
这种存储驱动使用FSMC接入么?

网友D:
一般fatfs好像都是已经移植好的了吧

网友E:
访问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https://www.st.com/ 直接找呗

网友F:
感觉就是能找到手册,但是要找到源码可不行

网友G:
试试cubemx吧,看能不能配置一个出来

网友H:
感觉ST驱动NAND,确实麻烦哦,资料很少

网友I:
你试试linux那个?就MP1,看看电路设计,程序设计啥的,应该有nan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