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F405串口偶发不进发送完成中断

楼主(2024-01-18):
使能最新的HALl库,测试串口发现偶发出现发送完成中断没有进去,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检查中断配置

网友B:
检查发送缓冲区

网友C:
TXE和TC标志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UART的TX和RX引脚、电平转换器(如果有)、以及相关的上拉和下拉电阻。

网友E(2024-02-21):
.遇到串口发送完成中断没有进入的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首先,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代码是否正确配置了串口发送完成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并且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F:
需要确认HAL库的版本是否最新,有时候旧版本的库可能存在一些已知的问题

网友G:
建议检查硬件连接和串口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感觉你说的偶发,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I:
串口是比较稳定的外设了,不应该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网友J:
你把串口的优先级调高一些呢?

网友K:
建议看看是不是硬件接触不良,或者硬件有问题啊?

网友L:
看看你的程序配置,看看咋写的

网友M:
建议直接重新焊接一下硬件部分的串口,看看是不是是接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