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库能否取代原来的标准库

楼主(2024-01-18):
高手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这两个使用上的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HAL库:抽象整合水平高,通用性强、配置简单

网友A:
缺点:代码量大、运行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A:
标准库:代码量较小。运行速度快

网友A:
标准库缺点:移植性不强、使用上较为繁琐

网友A:
总的来说,HAL库和标准库各有其优缺点,选择使用哪一个需要根据具体的项目需求来决定。

网友B(2024-03-21):
当然能了,HAL是更加的便于移植的

网友C:
标准库的体量更小,相对于HAL更接近底层,代码执行效率较高,但是开发难度较HAL也较高。

网友D:
HAL库(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是由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一种针对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抽象层库。它旨在简化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提供了一套统一的接口和功能,使得开发人员可以更方便地访问和控制微控制器的硬件功能

网友E:
HAL库通常是建立在标准库(如CMSIS)之上的,它提供了更高级别的抽象和封装,使得开发人员可以更容易地编写可移植的代码,并且可以在不同型号的STM32微控制器之间进行移植。

网友F:
一般来说是OK的,因为HAL的更便于理解

网友G:
HAL库通常可以取代原来的标准库,提供更方便、更高级别的接口和功能

网友H:
许多开发人员选择使用HAL库来开发他们的STM32应用程序,因为它提供了更加友好和统一的编程接口

网友I:
是否要使用HAL库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开发人员的偏好。有些开发人员可能更喜欢直接使用标准库或者CMSIS来进行底层的硬件访问和控制

网友J:
我觉得这就是因人而异,看工程师的习惯吧

网友K:
建议还是使用HAL,比较方便的同时,开发的代码也更加健壮

网友L:
标准库快  hal慢 可能有bug

网友M:
可以替代的,HAL的更加完全,更加容易移植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缺点:代码量大、运行速度相对较慢

运行速度相对较慢,估计是因为配置一个寄存器要调用很多层。

网友O:
可以完全替代,而且也好用,目前很多项目都是用HAL库的。

网友P:
取代不了,标准库的执行效率比HAL快很多

网友Q:
其实不存在去带的问题,既然存在就一定会有应用的地方的,现在大家倾向于HAL而已

网友R:
我觉得不能完全替代,很多偏高速的场景是不适用HAL 的

网友S:
HAL库并不能完全取代原来的标准库。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通常会同时使用HAL库和标准库,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HAL库用于与硬件交互,而标准库则用于实现应用程序逻辑和算法等功能。

网友S:
HAL库和标准库各有其优势和适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