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11怎么驱动5v外设

楼主(2024-01-18):
0我的屏幕是带字库5v12864不知道怎么用板卡Io驱动,因为Io电压是3.3v我也试了三极管9014集电极接0v基极接了1K电阻到F411Io口发射极接到了液晶Io进行数据传输。还有也做过显示屏的背光 控制芯片电源接5v 显示屏数据口直接接F411也没有显示!难道我要重新买个3.3v屏幕吗。哪位好心人有M4内核12864串行显示的程序请分享分享!

网友A:
通过额外的电路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B:
可以采用一个3.3V的稳压管和一个5V的稳压管来实现电压转换。首先,将5V的稳压管接入到F411的电源引脚上,然后将3.3V的稳压管接入到5V的稳压管上,并将输出接到F411的IO引脚上。这样,当F411的IO引脚输出3.3V的电压时,通过5V的稳压管将电压提升到5V,从而驱动5V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