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串口要发送数的地址如何设定

楼主(2024-01-18):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
(UART_HandleTypeDef * huart, uint8_t *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这里的第三个参数,要发送数的地址怎么设定啊,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
(UART_HandleTypeDef * huart, uint8_t *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也是第三个参数。。

网友A:
串口的地址设定取决于您所使用的串行通信协议和设备。一般来说,串口地址是由设备制造商提供的,并且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

网友B:
您可能需要在软件中编写代码来设置串口地址。

网友C:
如果您正在使用一个微控制器或类似设备,您可能需要使用特定的寄存器来设置串口地址。这些寄存器通常在设备的硬件手册或数据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D(2024-02-21):
数据地址?串口没啥数据地址的啊

网友E:
这个你参考一下官方的串口通讯,看看就知道咋弄了

网友F:
地址一般都是0或者数据长度,好像是这样

网友G:
这个地址不是串口配置的时候用到了么

网友H:
\ 说实话,串口一般不需要配置地址

网友I:
你要是用485可能需要有个地址,串口不需要的

网友J:
你说的那种,都是串口号,比如用的串口1,串口2之类的,这种,这不算是地址吧

网友K:
直接写呗,一般不都是有例程参考的么

网友L:
HAL啊,不是很熟悉,建议看看正点原子的例程,看看人家咋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