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的复位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楼主:
现在在做foc控制,鉴于电路的原因,没有添加复位按钮,所以在调试过程中总是要不断插拔电源以让mcu复位,比较麻烦,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复位方法吗?我查了st的软复位方法,但是我要的功能是程序烧写进去后才复位,再运行,试了几个软复位的版本,都不行,分析原因,大概是因为程序烧写进去后要想复位,至少程序要先是运行的,先进main里面,但是实际上烧写之后可能mcu要在复位之后才能进main里面,那烧写好之后mcu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要想不加复位电路,还想调试不插拔电源,有能满足这样的要求的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2024-01-18):
给电源加个开关

网友B:
系统复位

网友C:
电源复位

网友D:
备份域复位

网友E:
断电最可靠了

网友F:
在单片机应用中,复位操作是一个关键的步骤,它能够使单片机在上电后或运行中恢复到默认的起始状态。复位的主要目的是让单片机的各个部分进行初始重置,并使程序从内存的起始地址开始重新执行。

对于您的情况,由于没有添加复位按钮,而且希望在程序烧写后进行复位并再次运行,这确实是一个挑战。一般来说,单片机需要在RST引脚(或RESET引脚)上产生一个有效的复位信号来完成复位。有的单片机需要高电平复位信号,有的则需要低电平复位信号。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外部硬件电路来实现复位功能。例如,当系统由稳定的电源供电时,您可以使用基于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的低成本硬件复位电路。这种电路在电源接通时可以可靠地产生复位信号。但是,这种方法可能需要您对电路进行一些调整和测试。

另外,考虑到您使用的是STM32芯片,您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的复位方式,如低电平复位。这种复位方式的原理与上述高电平复位相反,但可能需要额外的电路支持。

网友G:
不是有复位引脚吗?接个按键随便按随便复位,想复位多少次都可以

网友H:
烧录工具一般都提供了复位功能,可以实现烧录完成后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