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Audio Codec驱动如何获取I2S MCLK频率

楼主(2024-01-18):
Audio Codec驱动如何获取I2S MCLK频率

网友A:
获取I2S(Inter-IC Sound)总线的主时钟频率(MCLK)通常取决于您的特定音频编解码器和单片机硬件。下面是一般的步骤,可以帮助您获取I2S MCLK频率:

查阅音频编解码器和单片机手册:首先,查阅音频编解码器(例如,您的Audio Codec)和单片机的数据手册。这些手册通常包含关于I2S接口配置和时钟设置的详细信息。

配置I2S接口:在单片机上,需要正确配置I2S接口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钟源。确保配置中包括I2S MCLK的生成和分频设置。通常,I2S MCLK是通过对系统时钟进行分频得到的。

查看寄存器设置:在单片机中,I2S控制和时钟设置通常通过一系列寄存器进行。查看这些寄存器的设置,特别是与时钟和MCLK相关的寄存器。您可能需要配置这些寄存器以正确生成所需的I2S MCLK。

使用相关工具:一些单片机供应商提供专门的配置工具或软件库,用于简化I2S接口的配置。查阅您使用的单片机制造商的相关工具和文档。

检查硬件布局:确保硬件上的I2S信号线正确连接,并且时钟信号线(包括MCLK)按照音频编解码器和单片机的要求正确连接。

以下是一些可能有用的通用代码片段,用于设置I2S MCLK的频率。请注意,具体的寄存器和配置选项可能因芯片而异。
// 假设使用的是CMSIS风格的寄存器定义
// 这只是一个示例,实际的代码可能会有所不同

// 配置I2S接口
I2S->CR1 = I2S_CR1_I2SE;  // 启用I2S

// 配置MCLK的分频因子
I2S->I2SPR = I2S_I2SPR_MCKOE | I2S_MCLK_DIVIDER;  // 启用MCLK并设置分频因子

// 具体的寄存器和位域可能因芯片而异

请记住,以上代码仅为示例,实际的配置可能需要更多的细节和根据具体硬件的调整。最重要的是查阅相关的芯片手册和文档,以确保正确配置I2S接口和MCLK。

网友B:
这个不是MCU控制设置的吗

网友C:
数据手册

网友D:
有些音频编解码器还提供了特定的寄存器或配置选项,可以通过软件或固件设置来配置MCLK频率。

网友E:
数据手册里应该会有吧

网友F:
看一下编解码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