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ST有双核M4+M3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4-01-18):
请问ST有双核M4+M3的单片机吗?

网友A:
是的,ST(意法半导体)有双核M4+M3的单片机。

网友B:
印象中没有。楼上可以补充下具体系列。

但有M4+M0的, M7+M4的。

楼主:
M7+M4的 应该就很不错。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单核算力在做伺服跟踪的时候 真的性能不行。。。

网友C:
没听说过,这搭配是涂啥呢?

网友D:
应该没有的,一般都是M4+M0,或者是M7+M4这种

网友E:
没有的,这种搭配没啥意义

网友F(2024-02-17):
你想要这么个方案么?

网友G:
我觉得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因为这搭配太另类了

网友H:
建议直接找代理商咨询一下,但是我觉得是没有这种配置的

网友I:
可以自己搞个M4的单片机+M3的单片机,组成双核,哈哈

网友J:
要是这种SOC,估计是没有的吧

网友K:
你去官网选型一下看看?

网友L:
不都是M4+M0的么,这是一般蓝牙无线这种芯片的SOC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