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系统有哪些常见问题

楼主(2024-01-18):
在CW32系统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常见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重复定义函数:例如在a.c里定义了函数void func(),在b.c里也定义了一个void func()。这会导致编译时出现错误,需要根据错误提示到相应的源文件里修改或删除重复定义的函数。
中断处理问题:在编程中想要在自己的文件重处理中断时,可能会与官方例程提供的中断函数入口产生冲突,导致重复定义的问题。此时可以通过删除相关文件来避免重复定义的问题。
时钟信号问题:单片机内部基本由内核、总线、外设组成,这三部分作为数字电路,都需要开发者提供时钟信号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时钟信号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或运行。

网友A:
基本上遇到问题很少

网友B:
例如在a.c里定义了函数void func(),在b.c里也定义了一个void func()

网友C:
时钟信号出现问题,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D(2024-02-25):
时钟信号问题:单片机内部基本由内核、总线、外设组成,这三部分作为数字电路,都需要开发者提供时钟信号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时钟信号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或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