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如何优化中颖MCU的功耗?

楼主(2024-01-18):
如何优化中颖MCU的功耗?
中颖MCU在电表应用中需要长时间稳定运行,如何优化其功耗,提高电表的续航能力?

网友A(2024-03-04):
平时在不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处于睡眠状态

网友B:
定时休眠,同时注意硬件设计,在休眠时不要有额外消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定时休眠唤醒,定时唤醒上报数据。

网友D:
降低MCU的时钟频率和电压

网友E:
使用外部晶振代替内部晶振

网友F: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和模块

网友G:
配置IO口为低功耗状态

网友H:
主频低一点

网友I:
优化代码和算法

网友J:
硬件上采用低功耗电路设计,软件上休眠定时唤醒处理。

网友K:
使用低功耗外设和电源管理IC

网友L:
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使用低功耗单片机啊

网友M:
不用的时候就要进行相应的配置呀

网友N:
可以考虑在平时不测量的之后直接对外设进行断电处理

网友O:
可以进行降低频率使用 这样也能节省一部分功耗

网友P:
尽量减少外设的功耗,注意引脚时钟以及中断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