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如何利用中颖MCU实现电表的远程监控和控制?

楼主(2024-01-18):
远程监控和控制是现代电表的重要功能,如何利用中颖MCU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A(2024-03-01):
现在我们常用的电表是否已经实现远程控制了呢

网友B:
这个和单片机所处的位置不同就不一样的要求  是在电表端还是在上位机端呢

网友C:
在电表端需要进行模拟量或者是数字量的采集吗

网友D:
无非就是通讯  控制 以及数据采集方面的内容

网友E:
首先要确定使用的是什么组网方式啊

网友F:
只要实现网络的连接以及协议的制定就可以了

网友G:
能联网就可以吗

网友H:
中颖MCU通常会集成多种通信接口,如RS-485、Wi-Fi、NB-IoT、4G LTE等,用于与远程抄表系统或其他网络设备建立连接,实现数据的远程传输。

网友I:
支持电力行业标准的通信协议

网友J:
集成安全模块,支持数据加密和身份验证,确保在远程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安全。

网友K(2025-10-30):
利用中颖 MCU 实现电表远程监控和控制,需集成电力线载波(PLC)或无线模块(如 LoRa),通过外设采集电压、电流等数据,经 MCU 处理后,由通信模块上传至云端平台。同时接收平台指令,控制继电器等执行元件实现远程断电 / 合闸,结合加密算法保障数据安全,适配 DL/T645 等协议。

网友L:
中颖 MCU 实现电表远程监控控制:通过 ADC 采集电压电流计算电量,集成 UART/SPI 接电力载波或无线模块(如 LoRa),按 DL/T645 等协议上传数据;接收远程指令(如拉闸),经 GPIO 控制继电器。软件含数据处理、通信协议解析及异常报警,适配智能电网远程管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