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运动控制:双DMA脉冲输出与多轴插补技术

楼主(2024-06-16):
双DMA(Direct Memory Access)技术是实现高频率脉冲输出的关键。DMA是一种在不经过CPU的情况下,直接从内存向其他设备或内存传输数据的技术。在运动控制应用中,我们可以通过DMA将运动控制数据(如脉冲数量、脉冲频率等)从内存直接传输到STM32H7的硬件定时器中,大大降低了CPU的负载,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性和稳定性。

多轴插补技术是运动控制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可以实现在多个轴之间的平滑运动。在STM32H7中,我们可以通过编写复杂的运动算法来实现多轴插补。例如,使用直线插补或圆弧插补算法,根据多个轴的运动轨迹,计算出新的运动点,实现多个轴之间的平滑过渡。

在实现高频率脉冲输出的同时,加减速控制也是运动控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STM32H7中,我们可以利用其提供的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输出功能,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实现对电机速度的平滑控制。具体来说,占空比越大,电机转速越快;占空比越小,电机转速越慢。

网友A(2024-09-03):
插补是CNC系统中确定刀具运动轨迹的过程。它通过实时数据密化,计算参与运动的各坐标轴的进给指令,使机械部件按理想路线移动

网友B:
利用DMA传输数据的特性,可以将其用于PWM信号的生成

网友C:
使用DMA输出PWM的优势在于能够精确控制脉冲数量,且可以通过DMA传输不消耗CPU资源,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

网友D:
多轴插补技术是指在多个轴之间进行精确的协调运动,以实现复杂轨迹或路径的控制技术

网友E:
双DMA脉冲输出主要用于需要精确控制电机或执行机构的场景,如步进电机控制、伺服电机控制等高效精确控制的场合

网友F:
插补方式包括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直线插补通过两点间连成直线的点群来逼近实际轮廓,而圆弧插补则通过计算出逼近圆弧的点群来控制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