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体重秤方案芯片应用解决方案

楼主:
价格: 元
  体重秤方案的主控芯片是CSU8RP1185,它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24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常用测量系统的外围器件,只需7个普的电容即可。其实现了工作电压(2.5~3.6V)范围内任意把系统校准数据保存到OTP内这一功能。

  具体参数如下: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模拟特性

  24位分辨率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0Hz~3.9KHz

  内带电荷泵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39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4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

  4×14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部晶振或WDT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3.6V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2.5V可以自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