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99J-DK测评】TouchGFX基础使用

楼主(2024-01-18):
在之前的帖子中说过,STM32U599J-DK的屏幕,非常的不错:
使用ST提供的TouchGFX工具,可以非常方便的驱动和使用这块屏幕。

一、了解TouchGFX
根据官方资料,可以了解到TouchGFX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其包含三个主要部分 - 两个工具和一个框架。
  • TouchGFX Designer:TouchGFX中易于使用的GUI构建工具,让您可以创建TouchGFX应用程序的视觉外观。
  • TouchGFX Generator: 用户可以通过配置STM32CubeMX 插件并根据用户自己的基于STM32的硬件来生成用户自定义的TouchGFX Abstraction Layer (AL).
  • TouchGFX 引擎:用于驱动UI应用程序的TouchGFX C++框架, 以及处理屏幕更新、用户事件和定时等。 先进的TouchGFX技术针对STM32微控制器进行了优化,从而以最低CPU负荷和内存消耗实现提供最佳性能。

TouchGFX 引擎是在MCU上运行的UI引擎,TouchGFX Generator是根据用户设置生成目标代码,TouchGFX Designer就是UI界面设计工具。
有一点比较遗憾的是,虽然TouchGFX Generator由Windows、Linux版本,而TouchGFX Designer只有Windows版本的。
也就是是说,要设计UI界面,只能在Windows真机或者虚拟机中进行。

二、安装TouchGFX
要使用TouchGFX,需要首先安装TouchGFX。
安装TouchGFX,可以从 STM32CubeIDE或者STM32CubeMX的软件包管理中安装TouchGFX安装包:

也可以从ST官方直接直接下载TouchGFX的安装包:X-CUBE-TOUCHGFX

下载完成,找到MSI安装文件,直接安装即可:

三、使用演示项目
打卡TouchGFX,可以创建新的项目,也可以查看示例:

点击左则的Demos,可以查看官方提供的案例:

在上面的界面中,可以选择特定的开发板,也可以直接输入U599J进行搜索:

选择STM32U5A9J DK后,即可看到对应的演示案例:

在其中,找到圆形屏对应的TouchGFX Demo 6这个案例:

点击后,使用该案例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项目创建后,在右下角,有生成、模拟运行、下载到开发板按钮。

在开发过程中,可以先进行界面设计,在电脑上模拟运行,处理好以后,再下载到开发板进行测试:

点击后,会先进行编译:

编译完成,就会自动在电脑启动模拟运行窗口:

模拟运行成功后,再点击下载到开发板:

下载成功后,就能够在开发板看到效果了:

这个版本的Demo,比拿到开发板的时候,多了一个SVG的演示:

使用TouchGFX,会根据开发板,做好了默认的配置,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四、添加一个自己的图片并在开发板上显示

2024年是龍年,所以我找了一张2024年春晚吉祥物的图片,做为要显示的图片:

因为STM32U599J-DK的屏幕是一块2.47英寸的RGB屏幕,分辨率为480×480像素,使用的是TFT圆形LCD模块,所以,找到图片后,需要对图片的高度或者宽度,进行调整:

最后使用图形处理工具,处理为480x480像素大小的。

然后,在TouchGFX中,添加该图片:

在添加一个Screen,并将该图片添加到这个Screen:

然后设置启动后,直接进入我们添加的Screen:

界面设计完成后,先模拟运行,看看效果:

检查无误,就可以下载到开发板运行了,最终效果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到,运行的效果,是非常是非的不错的。

五、总结
TouchGFX不愧是一款强大的UI界面设计工具,通过TouchGFX,可以极大的简化基于STM32的开发板的UI界面设计,并且对STM32相关的开发板,性能也优化的非常的棒。
另外STM32U599J-DK的整体性能,以及圆形屏,也是相当相当的棒。
后续将会继续学习研究,充分挖掘这块板子的潜力,把板子和屏,都好好用到实处。

网友A(2024-02-28):
这个是非常炫酷的应用了,用在家电行业应该会非常的有卖点。

网友B:
这种屏幕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