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定义64位数据应该用什么数据类型?

楼主(2024-01-18):
请问定义64位二进制数据应该用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A:
C51不支持64位数据定义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的1个IO口给移位寄存器发送64位二进制数据,来实现驱动64颗流水LED灯,然后想定义一个64位的数据在for循环函数里发送,请问下思路对吗?如果不支持64位,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1不支持64位数据定义

我想用单片机的1个IO口给移位寄存器发送64位二进制数据,来实现驱动64颗流水LED灯,然后想定义一个64位的数据在for循环函数里发送,请问下思路对吗?如果不支持64位,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感谢。

网友B:
如果有64位,那要发送128位,怎么发呢

网友C:
用数组,注意大小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的1个IO口给移位寄存器发送64位二进制数据,来实现驱动64颗流水LED灯,然后想定义一个64位的 ...

8*8=64,一个数组搞定

网友D:
拆分成数组,unsigned char 8*8 , unsigned int  16*4,unsigned long  32*2,具体用那种看你程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用数组解决了。

网友E:
结构体位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