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连接 FPGA 套件的 FlashPro 调试器?

楼主(2024-01-18):
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将 flashpro 调试器连接到 FPGA 套件。
1. 外部 Flash Pro 通过 10 针 JTAG 接头针连接器连接。
2. 外部 Flash Pro 通过 GPIO 引脚连接。
3. 嵌入式Flash Pro可以通过FTDI连接到USB。

网友A:
FPGA也是用JTAG烧录吗?

网友B:
多种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PGA也是用JTAG烧录吗?

不同于arm的jtag

网友D(2025-09-26):
连接 FPGA 套件的 FlashPro 调试器步骤:先将 FlashPro 的 USB 口连电脑,另一端 JTAG 接口接 FPGA 板 JTAG 插座(注意引脚对齐),接通 FPGA 板电源。安装 FlashPro 驱动,打开编程软件(如 Libero),软件会自动识别调试器,完成连接。若未识别,检查接线、电源及驱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