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代问---431做欠压保护功能

楼主(2024-01-18):
如图所示,用431实现欠压保护功能,保护点为55V,但是现在需要加一个回差电路,防止其在欠压点附近来回启动,回差电路应该如何计算呢?
PS:HV接母线,VDD接芯片VDD脚,HV欠压时三极管导通将VDD拉低实现保护功能。

网友A:
试试:
回差电阻从VDD接431.2,5%的回差电压,估算电阻值=VDD/0.00000125
R33改15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回差电阻从VDD接431.2,5%的回差电压,估算电阻值=VDD/0.00000125
R33改150k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B:
555 行不行?

楼主:
方便的话,还请坛友提供一下简图,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还请坛友提供一下简图,谢谢。

楼主:
收到,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