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果用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十几个LED吗

楼主(2024-01-18):
看到一个好玩的LED环,比较贵,几十块一个,我就想如果用一个廉价的单片机的IO直接驱动LED,一个ADC引脚读取,是否就可以复刻了呢?

网友A:
期待大佬复刻出来,这个看着很皮拉了。

网友B:
用ADC读取什么啊?

网友C(2024-03-15):
应该是可以的,按照单片机的单独IO是支持20mA输出的,所以基本都是可以的

网友D:
建议看看数据手册,手册上写的如果可以就可以弄喽

网友E:
这个环也是单片机IO驱动,你完全可以做到的

网友F:
我觉得单片机的IO有些是不支持很大电流的

网友G:
一般是可以,因为LED的需要电流驱动不是很大

网友H:
当然可以复刻,我觉得这种就是模具做的很好吧

网友I:
对的,这种灯环确实可以通过LED这种布局设计来实现

网友J:
可以,用MCU实现驱动的话是OK的

网友K:
建议不要这么弄,容易烧坏MCU的

网友L:
可以用三极管实现控制,这样一是做到了隔离,二是增加了驱动

网友M:
一般是没啥问题的,复刻这种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