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种灯环是否可以直接用一个便宜的,多引脚的单片机做

楼主:
看到一个漂亮的LED灯环,很小的,上面是一圈LED,我就想啊,如果用一个便宜的多引脚的单片机驱动,LED使用0201封装的,是否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A(2024-01-18):
看着不错,可以尝试复刻。

网友A:
估计外壳需要3D打印或者激光雕刻。

网友B:
还有种叫段码LED了解一下

网友B:
不过段码LED一般也是定制,很多家电的显示界面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C:
小管脚芯片外加用译码器可以吧。

网友D:
这个需要外挂一个38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