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静态电流处理的个人小想法

楼主(2024-01-19):
百度百科上提及:静态电流是指没有信号输入时的电流,也就是器件本身在不受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本身消耗电流。
我自身认为静态电流就是器件之间间距过小或产生摩擦干扰造成的,
就像物理中学习过的将尺子和头发进行摩擦会使其之间产生静电,这里由于电荷的转移就会造成产生静态电流。
对于电路板中尽可能避免造成静态电流,也是设计要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个人接触电路设计过少,就自己设计过程中的一些方法进行表述,如有不妥之处,望坛友们指导

1.设计过程中,增加滤波电路,有效降低干扰及静电问题。
2.调整元器件之间的间隙,由于一些元器件自身会存在干扰,
   那么设计过程中应有效的与其他器件拉开距离,使其得到有效的空间,尽可能减小干扰。
3.区域块设计,将总电路布局进行区域划分,进行功能性区分,将电路分为各个小区域,
   将所实现功能一致的元器件放在一起,尽可能避免与其他模块穿插干扰。
4.一些大功率或者大电流器件,应单独设计,给予充分的布局空间。
5.其次,就是可以添置地线,使其减小静态电流的影响。
如有未提及之处,望各位坛友留下宝贵建议,让我多多学习一下

@王栋春 :我没放啥图片,就放了一张优秀,刚发现没了,添加上了,哈哈
为何看不到图片?

网友A(2024-03-04):
静态电流是越小越好吗 还是说控制在某个范围比较好呢

网友B:
如果是电源就需要越小越好 如果是三极管就需要一定的静态电流才可以正常工作的吧

网友C:
静态电流一般是越小越好的

网友D:
静态电流越大 噪声会不会就越大呢

网友E:
静态电流和泄漏电流是一回事吗

网友F:
对于不同的部件,静态电流就会有不同的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静态电流是越小越好吗 还是说控制在某个范围比较好呢

我理解着静态电流就应该越小越好

网友H:
静态电流也会造成功耗增加吧

网友I:
这得看针对什么对象而言,比如器件的静态电流就是没有没有输出负载工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