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什么是位域?

楼主(2024-01-19):
有些信息在存储时,并不需要占用一个完整的字节, 而只需占几个或一个二进制位。

例如在存放一个开关量时,只有0和1 两种状态, 用一位二进位即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并使处理简便,C语言又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

所谓“位域”是把一个字节中的二进位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并说明每个区域的位数。

每个域有一个域名,允许在程序中按域名进行操作。这样就可以把几个不同的对象用一个字节的二进制位域来表示。一、位域的定义和位域变量的说明位域定义与结构定义相仿,其形式为:
  1. struct 位域结构名
  2. {
  3.   位域列表
  4. };

其中位域列表的形式为:

类型说明符 位域名:位域长度
如粉丝所举的实例:

struct iphdr {
unsigned char fin:1;
unsigned char rsv:3;
unsigned char opcode:4;
unsigned char mask:1;
unsigned char payload:7;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位域变量的说明与结构变量说明的方式相同。

网友A:
C语言又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

网友B:
位域”是把一个字节中的二进位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并说明每个区域的位数

网友C:
位域其实还是一种数据结构

网友D:
每个域有一个域名,允许在程序中按域名进行操作。

网友D:
标准化的数据结构

网友E:
位域其实是一种简短的数据结构吧

楼主:
位域存放一个开关量

网友F(2024-02-25):
例如在存放一个开关量时,只有0和1 两种状态, 用一位二进位即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并使处理简便,C语言又提供了一种数据结构,称为“位域”或“位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