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继电器模组

楼主(2024-01-19):
继电器模组
21ic39浏览0评论1点赞2024-01-17
对于继电器,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为增进大家对继电器的认识,本文将对继电器模组的作用、继电器模组的特点以及继电器模组的优点和继电器模组的缺点予以介绍。如果你对继电器具有兴趣,不妨和小编一起继续往下阅读哦。

一、继电器模组的作用

在过去我们做自动化电气控制柜时,PLC控制负载都会加上小型的中间继电器,在现在工业自动化已向集成化方向发展,继而开发出了继电器模组,PLC可以直接控制继电器模组的线圈,继电器模组的角触点再控制负载,好处是继电器模组的体积小,只占了小型中间继电器的1/2体积,触点电流还比小型继电器的大,一般都是10A,12A,16A,30A的,带有压敏电阻,继电器断开时,产生的火花起到灭弧的作用,提高继电器的寿命。

继电器模组上的继电器损坏了更换也很方便,因为跟小型中间继电器一样,都是带底座的,直接可以插拔更换,维护方便,这个继电器模组接线也很方便的,输入输出跟PLC一样是分开方向的,上面是输入,下面是输出,传统的小型中间继电器的输入输出是混在一起的,第一次接在研究一会才会接线。

继电器模组能完全代替小型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有5V,24V,36V,48V,110V,220,230V等,交流直流都有,还有无极的继电器模组,输入不分正负,相对自动化而言就是NPN/PNP通用。

二、继电器模组的特点

1、同一模块通过不同的接线可实现高电或低电平触发,触发电流不小于1mA,部分51单片机IO口输出能力较弱,需要上拉或者增加驱动能力电路(默认为低电平触发);

2、低电平驱动的优点,系统加电复位时,负载不会工作,安全性较高;

3、控制电压:3VDC~12VDC(默认为5V控制),光耦隔离,可实现控制电压与驱动电压分离,实现双电源供电,提高搞干扰能力;

4、被控电压:最高250VAC、30VDC;

5、每组继电器有常开、常闭触点各一组,最大允许10A/250VAC;

6、带LED继电器状态指示灯(继电器闭合是点亮、断开时熄灭);

7、控制端和被控端都采用最新的端子接线柱设计,更实用。

三、继电器模组的优点

1、高寿命,高可靠:SSR没有机械零部件,有固体器件完成触点功能,由于没有运动的零部件,因此能在高冲击,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由于组成固态继电器的元器件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长,可靠性高;

2、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宽,驱动功率低,可与大多数逻辑集成电路兼容不需加缓冲器或驱动器;

3、快速转换:固态继电器因为采用固体其间,所以切换速度可从几毫秒至几微妙;

4、电磁干扰小: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四、继电器模组的缺点

1、导通后的管压降大,可控硅或双相控硅的正向降压可达1~2V,大功率晶体管的饱和压浆液灾1~2V之间,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祖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2、半导体器件关断后仍可有数微安至数毫安的漏电流,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

3、由于管压降大,导通后的功耗和发热量也大,大功率固态继电器的体积远远大于同容量的电磁继电器,成本也较高;

4、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耐辐射能力也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工作可靠性低;

5、固态继电器对过载有较大的敏感性,必须用快速熔断器或RC阻尼电路对其进行过在保护,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与环境温度明显有关,温度升高,负载能力将迅速下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