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为什么会有小端字节序?

楼主(2024-01-19):
答案是,计算机电路先处理低位字节,效率比较高,因为计算都是从低位开始的。所以,计算机的内部处理都是小端字节序。

但是,人类还是习惯读写大端字节序。所以,除了计算机的内部处理,其他的场合几乎都是大端字节序,比如网络传输和文件储存。

计算机处理字节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高位字节,什么是低位字节。它只知道按顺序读取字节,先读第一个字节,再读第二个字节。

如果是大端字节序,先读到的就是高位字节,后读到的就是低位字节。小端字节序正好相反。

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计算机如何处理字节序。

处理器读取外部数据的时候,必须知道数据的字节序,将其转成正确的值。然后,就正常使用这个值,完全不用再考虑字节序。

即使是向外部设备写入数据,也不用考虑字节序,正常写入一个值即可。外部设备会自己处理字节序的问题。

网友A(点评):
CW32是什么字节序?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CW32 MCU是小端字节序。

网友C:
大端字节序,先读到的就是高位字节,后读到的就是低位字节

网友D:
外部设备会自己处理字节序的问题

网友E:
计算机的内部处理,其他的场合几乎都是大端字节序,比如网络传输和文件储存。

网友F:
计算机基本就是小端数据处理吧

网友G:
计算机电路先处理低位字节,效率比较高,因为计算都是从低位开始的。

楼主:
计算机的内部处理都是小端字节序

网友H(2024-02-25):
人类还是习惯读写大端字节序。所以,除了计算机的内部处理,其他的场合几乎都是大端字节序,比如网络传输和文件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