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STM32CubeMX里面的freertos

楼主(2024-01-19):
采用STM32CubeMX里面的freertos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采用CMSIS-RTOS的API接口有V1和V2

网友A:
并不一定需要采用CMSIS-RTOS的API接口

网友B:
是否采用CMSIS-RTOS API取决于您的具体需求和项目要求。如果您希望在多个微控制器之间实现软件的可移植性和重用性,并且希望利用CMSIS提供的标准化接口,那么使用CMSIS-RTOS API可能是有利的。否则,直接使用FreeRTOS的原始API可能更适合您的项目。

谢谢

网友C(2024-02-21):
在使用STM32CubeMX生成FreeRTOS项目时,并不一定需要使用CMSIS-RTOS的API接口

网友D:
STM32CubeMX支持使用FreeRTOS的原生API进行任务管理和调度

网友E:
如果你想要使用CMSIS-RTOSAPI接口,你可以选择V1V2版本,具体取决于你的需求和项目的兼容性

网友F:
V1版本的CMSIS-RTOS API是较早的版本,而V2版本则是更新的版本,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和改进

网友G:
如果你的项目需要使用CMSIS-RTOS API,建议选择V2版本以便获得更好的支持和功能

谢谢

网友H:
H7,freertos使用CMSIS-V2,U盘死活枚举不完成,换成裸机或者CMSIS-V1就正常了

好,我也采用了V1

网友I:
总的来说,你可以根据项目需求和兼容性选择是否使用CMSIS-RTOS API以及选择V1V2版本,而这个是自己选择的,不是软件固定的

V1够用了,V2代码量大一点

网友J:
额,还没用过cubemx配置rtos方面的项目,不过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吧

可以设置的

网友K:
你就默认配置就行吧,应该这种默认是兼容度最高的了

是下拉选择的

网友L:
由于V2是更新的版本,可能会有更多的社区支持和资源。如果你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选择V2可能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