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MSIS_V1和CMSIS_V2的不同

楼主(2024-01-19):
RTOS v1:使得软件能够在不同的实时操作系统下运行(屏蔽不同RTOS提供的API的差别)
RTOS v2:拓展了RTOS v1,兼容更多的CPU架构和实时操作系统。
V2编译的代码更大

网友A:
如果需要更多的功能和支持,或者需要兼容更多的CPU架构和实时操作系统,那么应该选择CMSIS_V2。如果项目需求比较简单,或者已经在使用CMSIS_V1并且没有升级的需求,那么可以选择继续使用CMSIS_V1。

网友B:
CMSIS_V1和CMSIS_V2的主要区别在于功能和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