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452的蓝牙OTA相关问题

楼主(2024-01-19):
N32WB452中蓝牙开发例程中的slave_ota_app这个例程下载到单片机上后就搜索不到蓝牙了,我自己移植过来也是,加上ota这块的代码就没广播,关了就又能正常运行了,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还有电源接地是否稳定

网友B:
固件版本是否是最新的,并要与硬件版本相匹配。

网友C:
OTA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D:
检查您自己移植的代码或任何修改的代码,确保没有引入错误或冲突。
如果使用了外部库或组件,确保它们与当前固件版本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