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无线方案有板载的么?

楼主(2024-01-19):
TI的无线方案有板载的么?昨晚我去TI找方案,发现都是用IPEX或者是贴片天线,不用PCB的板载天线,我想降低成本,有没有板载天线可以参考啊?

网友A(2024-02-20):
好像没有啊,我看都是用的外置的

网友B:
一般都是用贴片的天线,比较简易

网友C:
其实你要设计板载的,可以直接自己设计阻抗就行的,不复杂

网友D:
现在WiFi或者蓝牙的天线都很成熟了,所以也不用参考了吧

网友E:
直接设计呗,这个板载的天线好像没有

网友F:
是,我之前也找来着,好像都是贴片天线的比较多

网友G:
那你自己设计阻抗就行,这样成本就降下来啦

网友H:
你要是2层,是不是阻抗也不是很好做啊

网友I:
你参考其他的天线也行,其他厂家的天线就行

网友J:
好像没有,我之前找过,确实没发现板载天线的方案参考,不过网上有其他芯片的板载天线参考啊,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