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6和蓝牙的天线可以共存么?

楼主(2024-01-19):
WiFi6和蓝牙的天线可以共存么?我看官方有CC33X0,有没有关于CC33X0的天线设计方面来参考?

网友A:
要是用的都是2.4g频段的,可以共存

网友B:
电路板上的WiFi 6和蓝牙模块理论上可以共用一个天线,但这通常需要一个射频前端共用方案来允许两个不同的无线通信技术共享同一物理天线。这样的设计需要确保两种信号不会互相干扰,并且在不同的频率上有效地工作。

网友C:
一般来说是支持共存的

网友D:
WiFi6用的是啥频率啊?不是2.4G?

网友E:
是的,WiFi 6和蓝牙的天线可以共存。虽然WiFi 6和蓝牙都使用2.4GHz和5GHz频段进行通信,但它们可以通过合适的设计和调整来共存于同一设备中

网友F:
通过物理设计和布局,可以将WiFi 6和蓝牙的天线进行隔离,减少它们之间的干扰

网友G:
WiFi 6和蓝牙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频率通道来减少彼此之间的干扰,从而实现共存

网友H:
通过控制WiFi 6和蓝牙的发送功率,可以减少它们之间的干扰,从而实现共存

网友I:
采用多天线设计,可以减少WiFi 6和蓝牙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实现共存

网友J:
用外置天线多好,就可以共存了

网友K:
正常是会共存的,我没看到WiFi6上还挂载这蓝牙天线

网友L:
其实想说,2.4G和5G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应该不会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