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VW553的天线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楼主(2024-01-19):
我看了官方的电路参考,采用4层板设计,每层都有天线部分,这么设计的原理是什么?是因为WiFi6必须要这么弄么?

网友A:
不了解射频,顶楼

网友B:
多层板设计并不是因为WiFi6的要求,而是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包括信号质量、EMI/ESD性能、生产成本和生态系统兼容性等。

网友C:
一般都有设计手册或者设计说明

网友D:
这个真不好说,我建议楼主直接找官方的FAE咨询一下

网友E:
可能就是为了信号更加的稳定和可靠吧

网友F:
我一般都是设计两层的无线,我觉得2层其实就够用了

网友G:
设计四层是不是也需要中间两层有地层才行,这样才能稳定运行吧

网友H:
没这么设计过,我之前也看到过W553这天线部分设计,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I:
这么设计可能就跟天线增益放大一样,为了效果更好

网友J:
你网上搜搜信号放大器,估计是跟你说的是一个原理

网友K:
就是为了让信号更好的辐射出去,其实2层也可以的

网友L: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为了让干扰少一些?

网友M:
之前看4层的天线板设计,中间两层也没有天线啊,可能这还是GD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