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想找个GD的技术支持,请问怎么联系?

楼主(2024-01-19):
想找个GD的技术支持,请问怎么联系?关于WiFi天线设计部分有些疑问;
1、GD32VW553这款方案是否可以设计成2层板?
2、电路设计中,天线设计的话,是不是有标准的天线模板?

网友A:
要找代理商,不是代理商,理都不理

网友B:
代理商,其他渠道基本没用

网友C:
代理的支持还行,别指望论坛

网友D:
电路设计中,天线设计的话是有标准的天线模板

网友E(2024-03-08):
可以找我,我是GD代理商FAE,可以加我V,sly1850862863

网友F(2024-05-17):
如果是WiFi的话,一般2层板也能使用

网友G:
其实你最好还是预留一下IPEX,这样就好了

网友H:
访问GD的官方网站,查找技术支持或联系我们的页面。在这里,您可以找到相关的联系方式,如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或在线支持

网友I:
GD可能有专门的技术支持论坛或社区,您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发布您的问题,并与GD的技术支持团队或其他开发者进行交流和讨论

网友J:
通常有一些标准的天线模板可供参考。这些模板包括天线的尺寸、形状和布局等信息,可以帮助您进行天线的设计

网友K:
直接用其他厂家的WiFi模板估计也行吧

网友L:
一般的话,是有标准模板的,不过不知道原厂是否会提供

网友M:
我觉得可以设计成2层的,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N:
建议是直接找原厂,说找不到技术支持,我觉得可以直接去官网看看比较好

网友O:
您可以向GD的技术支持团队咨询是否有相关的天线设计模板可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