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301和CC3300这两款MCU是就差个蓝牙吗?

楼主(2024-01-19):
CC3301和CC3300这两款MCU是就差个协议吗?我看官方写CC3301是:Combo (Wi-Fi + Bluetooth), Wi-Fi 2.4 GHz 组合(Wi-Fi +蓝牙),Wi-Fi 2.4 GHz
CC3300是:Wi-Fi 2.4 GHz

网友A:
CC3100和CC3200是TI推出的两款与Wi-Fi相关的微控制器单元(MCU),它们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简化互联网连接的设备的开发。这两款产品虽然有类似的名称,但它们的功能和用途有所不同。

CC3100:
- CC3100是一个Wi-Fi网络处理器,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MCU,而是一个用于处理Wi-Fi和互联网通信的模块。
- 它需要与一个外部MCU配合使用,外部MCU处理应用逻辑,而CC3100负责网络通信。
- CC3100支持802.11b/g/n Wi-Fi标准。

CC3200:
- CC3200是一个集成了Wi-Fi网络处理器的单片微控制器。
- 它结合了一个ARM Cortex-M4内核的MCU和Wi-Fi网络处理器,可以独立运行应用程序和处理网络通信。
- CC3200同样支持802.11b/g/n Wi-Fi标准,并且由于集成了MCU和Wi-Fi功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嵌入式平台使用。

总结来说,CC3100和CC3200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CC3200是一个完整的MCU解决方案,具有集成的Wi-Fi功能,而CC3100需要连接到一个外部的MCU才能进行应用级的处理。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协议层面的,还涉及到硬件的结构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100和CC3200是TI推出的两款与Wi-Fi相关的微控制器单元(MCU),它们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简化互联网连接的设 ...

额,您好,其实我想问的是CC3300和CC3301的差别,不是3100和3200的区别,不过您介绍的也非常有用,至少让我基本了解了CC3100和CC3200的特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您好,其实我想问的是CC3300和CC3301的差别,不是3100和3200的区别,不过您介绍的也非常有用,至少让 ...

啊,我都没注意我居然回答错了,估计是搜资料的时候分心了,无语!

网友A:
CC3301和CC3300相比,确实只是多了蓝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