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帮我看看这个电磁感应驱动电路

楼主(2024-01-19):
这是一个电磁感应加热的驱动电路,抖音上说用这个电路能把螺丝刀杆烧红。我想制作一个,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可行吗?
我现在有些疑问:
RU2是什么型号呢?不见得是个普通的二极管就行吧?
两个12V都只要12伏稳压二极管就行了吗?对电流没要求吗?
40uH是自己绕吗?用 1.2mm 的线绕 25 匝?如果我买个磁环这么绕,怎么知道是 40uH 呢?
谢谢!

xch
用半桥驱动比较靠谱

网友A:
找到1个有点类似的:

@情场探花 :你不是问可行不可行?还能找到类似的电路,那就说明你那电路大概率是可行的。如果你不能从这图找到些信心和思路,那就当我闲的D疼 多管闲事好了。
人家的好歹还有型号,你这个,恐怕只有高手能用啊!

网友B:
螺丝刀杆烧红,便宜的电磁炉就可以,开关电源都可以,电容电感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