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个有趣的问题:两台CD机有没有办法实现完全同步播放?

楼主(2024-01-19):
有两台相同的CD机芯(比如索机机芯,或着其它的都行)两张相同的光盘CD片,有没有办法实现,两个CD解码出来的声音完全相同,比如按一个开始,两台机器同时解码,A机到A组的喇叭,B机到B组的喇叭,两组喇叭在同一个房子,让人听不出来是一台机器在放,还是两台机器在放! 更先进点能不能识别哪台机器卡了,就不播放自动跳过同步到另一台机器。

xch
专业唱盘有这种功能

网友A:
比如,做一个装置,控制两个舵机去按下两个CD机的播放键,同时监测二者的声音,如果有一路卡了(滞后了),就按下另一路的暂停键,"跳过"估计不太好实现,如果有快进键且时间能把控那也可以.
不过感觉这想法很奇怪啊,即然要同步播放一样的内容,为何不直接并联两个音箱,或通过无线信号转发.
要不参考一下蓝牙耳机?

网友B:
如果双胞胎能做到,从出生到死亡都完全一模一样,那你说的问题应该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互相独立的2台机,光盘能做到完全一样吗?机芯能做到完全一样吗?电路时钟能互相独立但又完全同步、一点误差都没有吗?
如果是通过外部电路去控制2台CD机同步,感觉没必要啊,这样不是等于2台又组合成1台了吗?

网友C:
这个控制精度需求太高了吧!
44KHz的声源,同步的话,这要多快的调节速度啊

网友D:
两张相同的光盘CD片,这种逻辑不适合做电子。

网友E:
硬盘的话可以,CD不知道

网友E:
个人觉得不好实现,或者可以都加延时播?

网友F:
有通信控制才可以。

楼主:
通信控制很容易做到,通信只能是同步两台机器的同时开始执行相同功能,但实际上两台机器因为激光头的差异等,导致实际播出的内容并不是完全同步,如读光盘,寻道,解码这些都有差异!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信控制很容易做到,通信只能是同步两台机器的同时开始执行相同功能,但实际上两台机器因为激光头的差异等 ...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小时候看VCD 每次读盘的时间都不一样

楼主(2024-03-31):
其实做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把读出来的数据,先保存起来。关键是没找到这种可以读CD光盘的硬件,好象只有电脑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