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加班”的单位多不

楼主(2024-01-19):
有没有单位隐形加班的,不提加班,但是还得加班。下班了 但是回家手机微信咔咔一顿输出的;白**的多不

网友A:
大部分公司都是义务加班

网友B:
隔壁公司,加班用休班换,如今天加2小时,记账,回头凑够8小时,你可以休息一天

网友C:
只要底气够硬,不是特殊情况,不加班

网友D:
有事做偶尔加加班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这不是常态吗?现在更离谱了,很多公司又在玩薪资的套路,美其名积效工资制。即劳动合同是定的工资并不是实际工资,只是满足法规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数字,其它的是口头说的积效工资。
当然,在正常情况下,你拿到手的还是谈的工资是没错。
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一旦有劳动纠纷产生,你的利益就是是合同上的那2、3千多块了。

网友F:
是的,对于资本家,马克思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