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想要芯片加密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4-01-19):
PSoC想要芯片加密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在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下,点击Workspace中的System->Progrsmming\Debugging->Chip Protection,默认是Open,你可以改为protected或者kill。

网友B:
使用硬件加密引擎

网友C:
PSoC芯片可以通过编程配置加密算法,例如AES、RSA、SHA等,从而实现数据的安全传输和存储。

网友D:
可以对PSoC芯片内部的存储器进行加密保护。

网友E:
限制访问权限

网友F:
PSoC有专门的硬件加密模块Cryptographic Function Block,可以实现一下加密功能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AES)
■ Data Encryption and Triple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s (DES, TDES)
■ Secure Hash Algorithm (SHA)
■ Cyclic redundancy checking (CRC)
■ Pseudo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PRNG)
■ 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TRNG)
■ Vector unit (VU) to support asymmetric key cryptography, such as RSA and ECC

您同样可以在Modus中创建相关的加密code example去了解。

网友F:
同时PSoC6提供了更安全的芯片保护功能,能确保芯片的可靠启动,应用功能的安全性和芯片代码数据的安全性。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可以查看一下示例:
https://git-ore.aus.cypress.com/ ... mple-psoc6-security

网友G:
你搜索ST的加密怎么做就行,都类似

网友H:
可以用加密芯片啊,就外置加密芯片

网友I:
一般都是用芯片的UID做,不知道PSOC的UID能不能读取出来

网友J:
用jlink读保护操作一下就行

网友K:
可以用创芯工坊的芯片,做个数据混淆试试

网友L(2024-02-19):
具体是需要做什么功能?固件保护还是通讯或数据加密?

网友M:
好像有外置的加密芯片